[液晶检修] 飞利浦液晶电视32PFL5609/93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9-09-11):
这个机器客户拿来说关机正常的,第二天开机开不出来了,指示灯亮。
拆机测量电源板,3.3V电压正常,按开机键有继电器吸合声,BL_ON无电压,P_ON按频道键开机有跳变的3.3V电压,3.3V短接到P_ON,24V电压正常出来,找了图纸开关机控制是Q10(BT3904 NPN),实际主板上是PNP管,在线测量正常!按开机关机,B极始终有3.3V电压,再往前查,拆掉R421,按开关机键还是始终有3.3V的电压,在往前就是IC R5F2111 没办法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刷机试下。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了

楼主:
每按下开机键,R5F2111的24脚的开关机脚都低电平(开机状态),但是马上就恢复到3.3V(关机状态)

网友:
tcl代工的就按TCL主板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