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灯不亮求助!

楼主(2019-09-11):
强光灯显示屏电池容量格闪烁状态下,按开关灯不亮。显示屏电池不闪烁的状态下,按开关灯就正常。电瓶电是正常的,哪位师傅知道控制芯片的型号?

网友:
我不知道吔

网友:
容量格闪烁状态----说明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了。

盲修法:外接可调电源,电压调整到电池最大值,如果容量格不闪烁,调低电压整到刚好闪烁
用20K电阻(47C指针表1V档)加在电池+极外接的电阻上,加到哪个电阻容量格不闪烁,就在该电阻上并20K可调电阻,可调电源调整到电池最低电压,电阻从大到小调整,调到容量格刚好不闪烁。最后用固定电阻代换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