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qd750w潜水泵密封

楼主(2019-09-13):
潜水泵韵达快递把波壳摔破了,要换波壳现在的问题是机封要换吗机封完好轴绣了当时油还是有的,机封a面弹簧里面可以看成是一个密封的套管他是通过两端密封实际轴上本来就有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潜水泵韵达快递把波壳摔破了,要换波壳现在的问题是机封要换吗机封完好轴绣了当时油还是有的,机封a面弹簧 ...

不理解“波壳”是什么?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波壳”是什么?无法回答。

装叶轮的外壳蜗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叶轮的外壳蜗壳

蜗壳配套的话,不需要换,原装的好一些,不过要清理干净。

网友B:
这个机封端面是瓷的,如果没裂就不需要换,轴上锈擦干净就可,这泵我也有很多,一定要把机封腔内灌满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封端面是瓷的,如果没裂就不需要换,轴上锈擦干净就可,这泵我也有很多,一定要把机封腔内灌满油。 ...

这个灌满油是为了压力平衡让外面的水不容易压进去吧,一般加什么油好机油还是变压器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灌满油是为了压力平衡让外面的水不容易压进去吧,一般加什么油好机油还是变压器油 ...

最好是变压器油

楼主:
轴成这样了可不可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成这样了可不可以凑合用

把轴上麻子凹缠点气球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