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先科AEP-988DVD进仓功能失控

楼主(2019-09-13):
接修一台DVD开机屏显难出来,即使出来屏显也是长期显示Close,即长时间处于进仓状态,进出仓电机转着不停,检查限位开关闭合良好且到主片无断线,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
与25的数据有关吗?如果主片坏了就弃修

楼主:
说明,电压5v 3v3 1v8都是好的

网友:
这机马家100内,别苦了自己。

网友:
到位不了皮带松

网友:
马家65,已买好多台了,直接160-180一台卖

网友:
换光头   可以修好  不用问为什么   厂长是。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机坏了,断电,直接5V电源接电机,给电机上复活剂!正反都得转转!实在不行,找马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