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网购的海尔全自动波轮洗衣机899元,是铝线电机吗?

楼主(2019-09-14):
请问:网购的海尔全自动波轮洗衣机899元,还有更低一点的,是铝线电机吗?能耐用吗?盼答,谢谢!

网友:
自动洗衣机坏电机十有八九是下面漏水,水进电机,电机才坏。与是不是铝线电机关系不大。

网友:
现在品牌的基本都是铝线!

网友A:
这些电器的使用保养很关键,若是经常受潮铜线电机也坏的快,保养的好即使铝线电机也照用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器的使用保养很关键,若是经常受潮铜线电机也坏的快,保养的好即使铝线电机也照用好多年。 ...

铝线电机只要接头处处理好跟铜线没什么区别。

网友:
只要保养好,环境不潮湿,吕电机用个10多年不是问题

网友:
一千元以下的洗衣机,还想是铜线电机?可笑不??

网友:
现在的原装洗衣机电机和风扇电机都是铝线。

网友(2019-10-30):
海尔两千多,滚筒洗衣机,一样是用铝电机。铝电机与铜电机一样耐用,主要是怕潮,怕水。

网友:
铝电机受潮更荣易腐蚀,怎么会和铜电机一样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