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豆浆机

楼主(2019-09-15):
插电选功能后,能加热当时电机转两下,加热到一定温度,第一次打浆。只打一次浆,后面只加热不在打浆了!结果是打不烂豆。拆机没有水。应该从那里开始维修?

网友A:
先查温控,后查主板

网友B:
建议先检查一下电机的电刷,因为我吃过相似的亏

网友C:
请万用表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温控,后查主板

奇怪的是这机器没有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检查一下电机的电刷,因为我吃过相似的亏

这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谢谢提醒,让我想起了监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万用表查一下。

地球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万用表查一下。

地球人都知道

楼主:
现在把表接在电机两端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把表接在电机两端居然好了。

说明有接触不良现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