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分享TCL液晶电视L48F3320-3D指示灯闪一下三无维修

楼主(2019-09-19):
机器型号:TCL液晶电视L48F3320-3D
电源板型号:40-E461C4-PWJ1XG
主板:40-MS28L2-MAB2HG
屏:LVF480SDALSDAW00 V5
故障现象:上电指示灯闪烁一下,然后三无,遥控、按键均无反应。
检修过程
1:拆机首先观察电源板没有明显烧黑,怀孕,鼓包,外观良好!
2:上电测电源电压,24V、56V(板标58V)、3.3V都正常P-ON 3.1V。背光开启电压没有  BL-ON 0V   P-DIM 0V,A-DIM 0V,
3:在测主板各小电压  5V、1.5V、1.18V、2.5V、3.3V基本都正常!但12V上屏电压没有!
分析:通过测量说明主板已经发出开机信号,但没有发出背光开启电压和上屏电压,应该是徦开机,
主板应该有问题!但主板的各电压基本正常啊!什么原因呢?
4:网上看了一下,说这个机型有通病,启动困难,有技改,就是在C140两端并个4.7欧电阻,C140两端电压也就是主芯片内核电压,一般是1.2V-1.25V,本机测1.18V,感觉偏低,赶紧找个电阻并上,上电开机,还是指示灯闪下就灭,没有动静了!测C140电压还是1.18V.看来没效果。心想如果把这个电压提高能不能开机呢!查资料把电阻R127由原来的12K换成10K,C140两端电压就升高到1.25V,但上电还是一样,涛声依旧!(看图)
5:该抽烟了,想想如果复位不正常,也可能出现这种徦开机情况。该机是高电平复位,查复位正常!不放心还是把复位三极管(2A)换了,还是无果!
6:咋办,难道是主控坏了!没救了吗!是不是引导程序坏了导致的呢?网上翻一遍,还真找到该机的引导程序。赶紧捅上去。最后一招了,看有不有奇迹,忐忑心情上电,指示灯闪下变长亮!!!待机状态!遥控开机正常了!!特感谢这位发引导的同行朋友!
总结:大家跟我跑了一圈,感觉我走了弯路,一开始就错了,应该先软后硬,这个故障就简单多了,还是水平不够有待提高,不过这样也好,多多少少也学点东西!

好了写完了。感谢大家收看!

补发该机引导

1人赞赏

网友:
cctv6也开车

网友:
看图片先硬后软是正确的,修鸡鸡嘛还是先软后硬的好。

楼主:
忘了,补发该机引导: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