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冰箱维修一定要换过滤器

楼主(2019-09-20):
关于冰柜,冰箱,维修一定要换过滤器,大家看看,时间长了有铁锈。

网友:
时间长了有铁锈。主要还是散热器是铁的

网友A:
听小窍门说 用洗洁精加白醋洗洗放回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小窍门说 用洗洁精加白醋洗洗放回去就可以

大师是听回收过滤器说的吧

网友:
如果进水后必须清洗管路,换过滤器。不漏的换不换就无所谓,只要是用着的。长时间了不用的最好也换掉。

网友:
外漏的,过滤器可以不换。内漏的话,过滤器必换!

网友:
还是最好换一个过滤器

网友:
又不贵,想换就换

网友:
修冰箱冷柜制冷管道系通内的结净度如何,基本上能判断出坏的程度和耍维修的费用。看楼主图片干燥剂生绣度,高低管和压缩机已基本报废了。

网友:
我修600冰箱一般都换过滤器,反正管路已经断开了,换过滤器的好处是可除湿又可把旧过滤器的赃物去除,排除系统多余的制冷剂方便。

网友:
每次都换,换了踏实

网友:
是的换了更踏实。

网友:
一般都换

网友:
一定换过滤器

网友:
修冰箱都得必须更换   过滤器!

网友:
别人换不换我不知道,反正我只要检修管路方面的冰箱,就全部换过滤器,心里踏实点。

网友:
一定换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