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移动光驱能安装操作系统吗

楼主(2019-09-20):
请问能否用usb移动光驱使用光盘安装操作系统,因为电脑还没有安装操作系统不知道能否识别到usb移动光驱,是不是usb移动光驱没有驱动也能使用。

网友A:
U盘也可以安装系统的,还要USB移动光驱?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也可以安装系统的,还要USB移动光驱?

习惯了用光盘安装软件。

楼主:
看了下usb移动光驱的价格偏高还是用回传统的大光驱好些。

网友B:
可以的,USB光驱一般都是免驱的,即插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USB光驱一般都是免驱的,即插即用。

本来想考虑用usb移动光驱的但是看到除了价格高些外速度还比标准光驱慢很多,还是买个sata标准光驱划算。

网友:
可以的,启动时选择从你的移动硬盘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