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烧电磁炉IGBT管的八大原因

楼主(2019-09-20):
烧电磁炉IGBT管的八大原因
【1】0,3UF/1200V谐振电容、5UF/400V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失效或不良,将导致电磁炉LC谐振电路频率变化,我们要是查到两个电容有一个不良就一起更换OK
【2】IGBT激励电路异常,由于振荡电路输出的脉冲,不能直接控制IGBT饱和、导通与截止,必须经过激励电路将脉冲信号放大来完成,如果激励电路有故障,高电压就会嫁到IGBT管上,导致IGBT管瞬间击穿。
【3】同步电路异常,同步电路的作用就是保证加到IGBT管上开关脉冲前沿与IGBT管上的VCE脉冲的后延同步,如果这一电路异常,就会烧IGBT管。
【4】18V电压异常,如果这一点呀异常,就会导致电磁炉上电马上就烧IGBT管
【5】散热系统不良,电磁炉工作在大电流状态,其发热量也大,如果散热电路不良也会导致IGBT管烧坏。
【6】单片机异常,如果单片机内部不良,会因工作频率偏移而烧坏IGBT管。
【7】VCE检测电路,由于VCE检测电路将IGBT管的集电极上的脉冲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取样后送到CPU检测该电压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指令。当VCE检测的电压异常时,VCE的脉冲幅度值超过了IGBT管的限值,IGBT就会烧坏。
【8】用户的锅具变形,凸凹不平的锅底,会使电磁炉产生的涡流不能均匀的加热,从而使锅底的温度传感器失效,CPU因检测不到异常的温度而继续加热,导致IGBT管烧坏。以上说的希望同行们注意。

修电磁炉防止IGBT烧管最佳方法
如果一台电磁炉IGBT管损坏,首先更换新的同规格保险,接下来我们要测量220V整流桥堆是否击穿,如果完好则在不接IGBT管前题下通电测量桥堆正负输出端电压是否为300V左右,如果输出电压太低则检查5UF电容(或是4UF)是否容量减小,一切就绪后在线圈任一端串接一个100W的灯泡,加锅,接通电源:
1. 若灯泡暗红(适用于插上220V后待机指示灯亮),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一暗地闪烁,(而插上220V后待机指示灯不亮),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即暗重开电源也是一亮即暗,表明电磁炉已经基本OK了。
2. 若灯泡很亮,表明IGBT管完全导通。此时,若拆除灯泡通电工作,必烧IGBT管!应主要查修驱动、谐振电容、高压整流等电路。
3. 若灯泡暗红,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亮度不变。则应主要查修面板控制、微电脑供电、副电源等电路。
4.若灯泡暗红,开启电磁炉电源,灯泡一亮一暗地闪烁,但把锅具抬起灯泡很亮,属于抬锅炸IGBT,应检查CPU、驱动、线盘,大多数是损坏。
5.最后在取下灯泡复原之前,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0.2UF或是0.3UF的电容是否容量变小,因为它的容量减小会出现开始能正常加热.几秒钟或几十分钟后再重复损坏IGBT管。6.补充一下,在IGBT管损坏时最好先把0.2UF,0.3UF,5UF电容,驱动电路,用于同步电路,高压保护等等电路的大功率电阻阻检查一下看是否坏了再装IGBT管。

网友:
多谢大神指导!挺详细的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    说得很详细

网友:
RT809HSE编程器
我会换电容 和保险丝

网友:
RT809HSE编程器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两年很少折腾电磁炉了,百多元的卖价,基本上都是外来打工者用,谁也不愿意出高价修,没搞头。

网友:
挺详细的,还有一点就是线圈盘不良也会引起爆管。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经验丰富。赞一个!

网友:
少了最常见也是最难整的一条:油污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