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燃气热水器不打火

楼主(2019-09-20):
长虹燃气热水器不打火,开机没有反应,短接微动开关,风机启动,有点火,但是没有气,是水压太小还是水气联动阀有问题,还是水垢太多,老师傅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你第一步就错了,所以结果肯定是错,修东西要学习一下工作原理,看实际故障现象,不是凭猜测就能搞好的。

网友:
自己修有风险 万一失火爆炸了得不偿失 还是找专业人员好

网友:
你短接他能有气吗,气没顶开

网友:
燃气热水器的确危险,换电热水器吧。

网友:
应查热水器:
①热水器用电池。
②进水处过滤网是否有堵?
③仔细听听是否有燃气阀启动声?
④燃气减压阀是否正常?

网友:
主要还是要弄清楚原理才好下手   我也在不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