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夏新716A看戏机无声音

楼主(2019-09-20):
夏新716A看戏机开机播放视频喇叭响了一下后无声音再次反复开机图象播放正常其它功能操作正常无声音夏新T908 2273+7寸板号LLW2273B(158)-7.0寸主板       请分亨下维修方法?

网友:
看一下功放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再说。如果有耳机接口,用耳机试一下

网友A:
检查音频通路,或者从音频电位器输入信号看有没有声音,
假如主芯片出来有声音,那就好办了,是修原电路还是加板自己定

网友B:
这玩意八脚功放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音频通路,或者从音频电位器输入信号看有没有声音,
假如主芯片出来有声音,那就好办了,是修原电路还 ...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八脚功放坏的多。

多谢分享

网友(2020-07-25):
夏新1813看戏机我换电池   把正负极接反了把spk正负烧坏了   可以配吗求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