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9-09-20):
之前论坛有朋友发关于两锂电串接使用问题,现我想请教各位,两同压,不同容量的锂电能否并接给负载供电,会不会相互影响容量,谢谢。

网友:
首先保证两组电池是正常的,特性也差不多,两组都充满电了,不同容量的锂电池并联后,内阻小了,电流增大了,车子加速会比用一组快不少,使用过程中容量大的一般放电电流会比容量小的放电电流大一些,所以它们并联后使用,电也电压也始终是一致的,最终也是一起用没电了,假设两组电池电压不一样,并联在一起那电压高的就会给电压低的充电,这就要求两组电池保护板是同口的。如果有组电池容量严重下降了,不建议这样并联使用,因为总里程增加不了多少 ,而且好的电池组在并联的时候同时也在给差的那组充电,这样等同与消耗好的那组电池容量。

网友:
电池不管是串联使用还是并联使用,都要求单个电池的内阻,电压,温度系数等特性尽量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电池的能量(效率)最大限度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