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力变频主板和美的变频主板灵活度

楼主(2019-09-21):
目前格力变频外机板,分了很多型号。不良商家在淘宝以次充好。低价主板高价卖!

再就是格力变频主板还有一代,二代,无E盘,配E盘。还要对板号,超级麻烦!这一点格力变频主板就没有美的变频板方便,通过拔码寻址对应不同的压缩机来实现工作。也不存在什么E方问题,灵活性非常强大,通用性也全面。

比如美的就是分为BP2直流变频交流风机,BP3全直流,就这两种,然后每个外机电控都有操作纸条说明书,对应不同压缩机,来实现工作。0101,0000,0110 1010等。ASM98压缩机,DA89,DA108,103,等等排量的压缩机(美芝压缩机GMCC)。

不像格力,还什么有E盘,无E盘,

而且美的外机主板安装方便,不需要拆很多钣金,外壳就能搞定。而格力要拆了电抗器,前面板再拆地线螺丝。还有各种塑料卡扣扎带,麻烦得要死,遇到难拆的天气一热订单又催得紧人都要疯掉。

说实话,格力越来越不行了。最近格力研发的那种全新外机,安装抽真空也麻烦得一个逼。人都要气炸。而且格力安装的工序,麻烦度越来越多!真心不看好格力!但是话要说回来,美的越来越薄了,用料超级省。没有格力用料规矩,标准。

大家怎么看?

网友:
格力的通用板比美的好吧,直接代用,根本不用拨码,

网友:
就是这样才显得高科技呀;才显得核心科技呀;就为了不让社会上的维修工搞呀;不过说真的板子开发的型号多真的不代表机器就去耐用;感觉还不过有一个版型设计出来耐用不容易出问题;就大力出那个板型配套的机器;外观可以多换;还省了研发费用;电子产品这个东东怎么说呢;同样的零件不同样的布局在使用中损坏率就不一样

网友:
格力拆装外机板是有点啰嗦。

网友:
各有优缺点!都是欺骗用户,现在格力的管非常薄

网友:
美的换板只需拆上盖,格力的还需要拆前面板麻烦一点。质量不做评价,只是格力要求用格力手机,说什么保护机密数据,结果因为我没钱买格力手机,所以不让干了。

网友A:
说句实在话,格力要是换板前盖和顶盖必须要拆,高空属实不方便,通用方面,挂机208不带E盘能通吃好多机器的!美的BP2今年939和870,BP3.的869和46347基本通吃!质量方面格力坏的属实少,美的故障率太高,板子质量不行还单片冷凝器噪音还大!格力不好换但是夏天678月份维修也有高温补贴!美的啥都没有,要求还比较变态,但是活多!怎么说呢?都有利有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在话,格力要是换板前盖和顶盖必须要拆,高空属实不方便,通用方面,挂机208不带E盘能通吃好多机器的 ...

格力的竖板不拆前盖就能换,平板不拆不行

网友:
修了这么多变频外电控盒,就属格力的做工好,基本上换个贴片电阻就修好了,其次就是海尔的,海信的模块板很便宜,没怎么又维修价值,所以基本上换新的了,说说美的,如果是换板子的话,那有就换就行,关键是板子不便宜,修的话,美的简直就杂牌到家了,外机型号一样,板子竟然完全不一样,而且坏了,修复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而且很乱,就是采用的IOR低成本的方案,海信双模的机子很多,而且通用性很强,就是通病太多了,质量不咋的,

楼主:
都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