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飞利浦55寸液晶电视开机半小时黑屏没反应

楼主(2019-09-22):
前天接到送修一台飞利浦55寸液晶电视开机半小时图像声音都正常,半小时后突然黑屏指示灯不亮,遥控没反应,此时测的电源板5.2v、12v、24v、和开机启动脚p-on3.2v都正常,背光启动脚BL-和DIM都是0v,显然是主板背光驱动信号异常。脱开主板强制启动电源板背光灯点亮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各路电压都正常,故障在主板!主板各电容都查了,不存在漏电,贴片三极管也查了没问题,现在是开机几分钟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遥控没反应,只有拔掉插头20分钟再上电就能开机,如此反复!主板更换太贵,大神们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主芯片虚焊了吧 用吹风机加热主板 吹到哪里关机就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虚焊了吧 用吹风机加热主板 吹到哪里关机就是哪里的问题

主板全部芯片风枪都吹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A:
加热电源板试一下  说不定不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B:
不正常时候重测所有电压,没问题就芯片不好了

网友:
重新写数据试试

网友C:
拿热风吹应该知道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电源板试一下  说不定不是主板问题呢

电源板和主板都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时候重测所有电压,没问题就芯片不好了

黑屏时测电源板电压5.2v、12v、24v、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热风吹应该知道区域

吹风机吹了好久都没出现故障,就是开机久了才会出现黑屏

网友:
也可能是屏的问题吧,没试试吹风机吹下屏

网友(2019-10-26):
我 遇到一台换板了,估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