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三角牌电磁炉不工作没故障代码,总算修好了

楼主(2019-09-22):
折腾了一上午,查阅了很多资料,被不少大师调侃了,本人沉住气,耐住性,不服气,总算修好了。
200k,0.5w电阻俺没有。弄个210k左右的电阻先填补上;有个0.1uf电容测量不对,弄个0.33uf的补上(有大师说有没有无所谓,我还是装上吧)
原来的故障是,功能选择键不稳定容易跳。电磁炉不工作,滴滴响十几声后连风扇也停了。
现在可以工作了,等社区把票票(配件费)拨付下来,我再买新电阻给装配好,交给社区了。

网友:
组装电磁炉,返修故障率高

网友A:
过几天不会又拿来返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几天不会又拿来返修吧?!

你的意思是问题还没有找对?
再有什么问题再解决呗
这个暂时不给用户,等新电阻买了认真焊好再说

网友B:
你那个电阻原来是240K(你说的是200K),你换的220K(你说的210K)完全可以没有问题,还有必要等,人家给钱了再买电阻再换吗?就是我说的电容,不相信你拆掉试试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网友C:
200k这个是1w的 不是0.5   你换的这个是2w的  你用的是220k代用的  不是210k    这种电磁炉折腾一上午  经验还是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电阻原来是240K(你说的是200K),你换的220K(你说的210K)完全可以没有问题,还有必要等,人家给钱 ...

板子上显示200k,0.5w,我找了个拆旧的210k左右的替换上去,连脚也是加长(原来断脚过),不排除有虚焊现象。现在是排出问题
所以要等买了新电阻后再好好归置一下,配件费一般由社区解决,往往需要等。
是不是大佬都脾气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这个是1w的 不是0.5   你换的这个是2w的  你用的是220k代用的  不是210k    这种电磁炉折腾一上午  经 ...

这算是说对了,经验严重缺乏,跟工业设备维修有很大差别。
但慢慢学的毅力还是有的。对于我来说,哪怕修一个星期,修好就是进步。反正也是业余时间钻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显示200k,0.5w,我找了个拆旧的210k左右的替换上去,连脚也是加长(原来断脚过),不排除有虚焊现 ...

我意思是说这样完全可以了,没有必要再换了。作为一个维修人员,或者爱好者也罢,这几分钱的配件费还要等人家拨款,是不是太夸张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