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顶总闸

楼主(2019-09-23):
热水器温度调到60度顶总闸,40度可以正常使用,每次温度调高家里的总闸就跳了,家里没装漏电保护器,装了个过压欠压保护器,热水器插头上面有个漏电保护器,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好的,每次顶掉总闸的时候漏电保护器并不跳,请问各路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漏电保护在漏电时才起作用,正常。
60度和40度加热电流是一样的,总闸问题吧。

网友:
总闸跳习惯了  换一个吧

网友:
总空开接触不良,换了吧

网友:
让你明白吧,开关里面都是热金属片,大电流短路或者超载热金属片就会发热变形,开关就复位跳下来了,开水壶知道吧?开关原理一样的,只不过发热靠水蒸气传热!60度一个小时通电电流,40度半小时左右,开关触点坏了接触不良发热,时间短发热小,时间长发热严重,传热到开关机构误动作,开关马上要更换防止起火放炮,

网友:
万用表伺候

网友:
应该是总闸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搞清问题,把温度调到40度烧水,满功率运行,待温度快到时,功率没变,放热水,到常温,这样一直烧水,看还跳闸不,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网友:
电流大跳的闸,与漏电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