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9-23):
刚学板子,不懂,这是空调内机板,那个师傅能详细讲解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做什么用,和那个元件搭配用

网友:
   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
图上最大的这个元器件应该是高频变压器,和电源模块搭配,起到把直流300电压变压到需要的各种电压作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学了 你不合适  真的   连一点点的基础也没有

网友B:
学什么都应从基础学起,一步步的来,没有最基本的知识能弄懂其中原理吗?

网友:
新型变压器,给空调全身小信号供电的。

网友:
师付边学变频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学了 你不合适  真的   连一点点的基础也没有

师傅啊,没基础可以学啊,不学永远不会,没办法,没人教,只能自己慢慢摸索,要不你做我师傅教教我?

网友:
起点设计得过高,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什么都应从基础学起,一步步的来,没有最基本的知识能弄懂其中原理吗? ...

基础正在学,但是没人教,很枯燥,只能找个板子研究研究,虽然也知道研究不出个啥,但是总比死背元器件来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