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十万火急 tcl 液晶怎样退出老化模式

楼主(2019-09-23):
上门检修一台tcl  46d8810  机芯msw9 故障现象 红 绿蓝 白屏交替闪烁 无任何字符  声音正常,应该是进入了老化模式,请问各位师傅怎样退出老化模式,在用户家等,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屏自检吧,把屏线取下来擦几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自检吧,把屏线取下来擦几下试试

已擦干净,故障不变,谢谢!

网友:
  刷数据可以。

网友:
太差了不一定是老化模式问题!
当屏组件接收不到主板的图像信号也会有这屏保图像的。(就是说排阻有问题也会这样。不过也放心说明屏组件没问题!)

网友:
有时候换逻辑板可以解决

网友:
遇到一台32寸的  逻辑板坏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