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B2074FNA冰箱主板灯闪五下停一下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23):
LG GR-B2074FNA冰箱主板灯闪五下停一下,有哪位高人知道这主板灯闪烁的意思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

楼主:
开两分钟就停机,不断循环,不够冷

网友:
清洗一下吧,以前修过一个也是这样的,洗了冷凝器就好了,刚开始就是工作一下就停机,不断循环的,然后洗过试机一个晚上就好了

网友(2022-06-10):
lg BCD-271WJ主板led闪7次一停,压机不起,哪位师父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