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东芝37A3000C开机背光闪两次,黑屏,求助

楼主(2019-09-23):
按开机键可以开,屏幕闪两下,指示灯红灯转绿灯,常亮,声音正常高压板24V供电正常,控制端5V,2.3V,4.8V,都有,背光控制芯片oz964sn 电源端5V,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大师出马

楼主:
高压板变压器阻值参数都差不多

网友:
灯条坏了吧

楼主:
用点灯板点每根都亮

楼主:
不知道oz964sn  去保护怎么操作

网友:
灯亮不一定是好的,要看每个灯的电压和电流是否一致,如果相差太大,还是灯的问题,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灯条有一条坏了。

网友:
灯亮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换了背光板OK了,谢谢大师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oz964sn  去保护怎么操作

IC4脚电容并接330k电阻可以解除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