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荣事达电磁炉故障代码

楼主(2019-09-23):
故障代码表一

代码        故障原因
E0        无锅或锅具不适应
E1        E1为电压过低报警
E2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3        高压保护
E4        低压保护
E5        空烧或炉面温度过高
E6        机内温度过高

故障代码表二

E0:电路内部故障.
开机检查内部排线、线盘引线是否脱落。检查板上的元件是否完好如初(如电阻烧黑)。检查焊锡点(虚焊、漏焊等)。触摸CPU、LM339是否发热过高(断电后)首先将线盘两端引脚拆下检查+5V、+15V是否正常LM339脚各电压是否正常测量R21-R24四个高压电阻是否正常(拆下测量)检查Q12-Q15三极管是否击穿或开路等
E1:锅具形状、大小、材质不适合或不检锅
重点检查LM339的8、9、14脚电压,R25、R27和R26等是否变质。
E2:炉内超温或NTC故障(IGBT)
开机显示E2;
热敏电阻是否变质(IGBT)CPU19脚无输出
加热后显示E2;风扇进风口、出风口是否堵塞。
风扇是否转动、转速是否低等。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考虑外部电压。(180V-250V)
检查D91、D92、R91等是否正常测量CPU15脚的电压是否3.4V左右(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R92阻值的大小)检查+5V、+15V电压是否正常
E5:陶瓷板传感器开路
E6:陶瓷板传感器短路或干烧保护
检查热敏电阻是否开路、短路、R70等是否正常。可以在热敏电阻上并联一个470K电阻(有的地方温度太低)传感器上导热硅脂干涸.电流检测回路(互感器、电位器、CUR信号)驱动电路(Q12-Q15三极管、PWM信号)同步振荡电路(LM339的8、9、10、11脚、电压等)
E7:电磁线盘超温
开机显示正常、不加热
电流检测回路(互感器、电位器、CUR信号)
驱动电路(Q12-Q15三极管、PWM信号)同步振荡电路(LM339的8、9、10、11脚、电压等)通电不工作,CPU不起振。
检查保险管是否开路、IGBT三个极是否短路。检查Q12-Q15是否正常。
更换相同型号的IGBT、保险管。IGBT、整流桥均匀抹上导热硅脂通电试机不可接线盘

网友:
故障代码可以有,但是lm339什么的现在的电磁炉里不好找到了,都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