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37K1绿灯亮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9-09-24):
一同行乡下老友发问我海尔维修一例,型号是海尔L37K1,故障为不开机,绿灯亮(没有红灯绿灯转换),大神看图就能明白!我也是歪打正着!

网友A:
原来我的电视是胶引起的毛病,换了一个小电阻就收我三百五十元,我感觉挺值的

网友:
维修得先除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发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的电视是胶引起的毛病,换了一个小电阻就收我三百五十元,我感觉挺值的 ...

收不了那么高的,一般这种情况就能收100-200之间,高了用户弃修的!

网友(2021-10-22):
感谢楼主的分享,今天碰到一个同样的故障,开机绿灯亮,屏幕无反应。也是这个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