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脱水就爆

楼主(2019-09-26):
海尔XQB80-Z12699 脱水时电机一启动就爆保险丝,水能正常排完,洗衣是正常的 但就是脱水程序排完水电机启动时就爆。换了主板、电机、排水电机、离合器、启动电容都不能解决。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一,换大点保险
二,换机
三,换人
四,上大锤

网友:
漏电!漏电!注意安全!

楼主:
也检查过,没发现有破皮的啊

网友:
把正反转两根线路换新的。

网友:
把电脑板到电机的几条线换了,不行你就是骗回复的了

网友:
万用表100K或者摇表

网友:
可以换洗衣机了

网友:
哪里线破皮漏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