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器件ntc 2.5d 20

楼主(2019-10-04):
   这个元器件是一个功放上上面的,查百度是热敏电阻,我就想请问下这个阻值是多大的,我现在测量才6欧,是不是坏了

网友:
2.5D20  测出6欧正常。25D20测出6欧有点偏小。不过都能开机使用。
现在什么向题。它坏了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