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锁测量方法

楼主(2019-10-06):
能开机,按启动键一会显示F13查是门锁故障,门能锁死,也能打开,这个开关怎么测好坏呢

网友:
打开看看应该是里面的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好的,。。。。。

网友:
把门锁拆解,一目了然,还增加了经验。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拆开来上传图片大家分享。

网友:
这种的相对简单点  ,里面就一个锁扣和两对触点拆开后在触点烙点锡 还能用。

网友A:
平时不修滚筒的!这个玩意也能感应到?前几天还短接一个没电源的,门锁下面带一条线勾在桶底部难道是感应器?有没有高手来解答?门锁有一条拉线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不修滚筒的!这个玩意也能感应到?前几天还短接一个没电源的,门锁下面带一条线勾在桶底部难道是感应器 ...

拉线是故障后开门时拉开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