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信号。爱普生ELP -730

楼主(2019-10-06):
各位师傅晚上好!,我拆开一台爱普生ELP -730。掉出一块塑料小挡板。现在找不到位置安装。请拆装过这款机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就这块弯弯的塑料片。不知道装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之前没拍照?

外盖一拆,它就掉了,怎么拍?

网友:
无非两种情况,导风散热或者挡光的。自己慢慢研究查看才行,从哪里掉出来的,怎么掉出来的。仔细研究。

网友:
一般导风的多,日产的风道设计的很好。
机器只要正常使用,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灯泡到镜头挡光板.胶在底部的

网友:
找不到,不用装就行了

网友B:
DLP的机器吧,应该是竖着插在色轮附近倒风用的,再看看塑料片上有没有粘胶的痕迹对应机器内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DLP的机器吧,应该是竖着插在色轮附近倒风用的,再看看塑料片上有没有粘胶的痕迹对应机器内的位置 ...

您的经验很有价值。不过“倒风”应该是“导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它的作用吧。

有时间的话当然也好。不过,这不是什么高科技,有师傅介绍一下也一样达到学习的目的。

网友:
看看能否查到使用说明书。里面如有部件介绍,常常也能看到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像爱普生这样的大品牌,官网上应该有说明书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块弯弯的塑料片。不知道装在哪里?

这产品进口的?国内官网没有它的说明书,加拿大官网也没有。

楼主:
谢谢大家,我晚上再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