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制冷剂加多少合适

楼主(2019-10-07):
冰箱维修后制冷剂加注多少合适?换了冷凝器后不能按照铭牌上的加注量加注,所以该加多少也没有数,今天修了一台新飞的三门冰箱高压漏,换冷凝器后抽空加制冷剂,加到回气管结露时经测试冷藏温度达到0度到-3度才停机,而且停机时间长达2个小时左右,请教是不是制冷剂加多了?

网友:
看样子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这个话题在论坛里已经是再多不过了,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冰箱也有检测仪吗

网友:
我关心这个表,自己做的吗? 加到回气管结露时经测试冷藏温度达到0度到-3度才停机,而且停机时间长达2个小时左右,正常啊,冷藏温度开的档位调整下,还有室内温度有关系的。

网友:
回气管凉,冰箱温度都达到,能停机就行。

网友:
我只关心这个高大上的表    是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

网友:
这表应该是自己DIY的吧!

网友:
有这表的链接吗?想搞个

网友:
关心表,在那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