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没声音

楼主(2019-10-07):
接个汽车音响带倒车影像,经常出现碟片收音无声音,显示,设定都正常,也能正常设定操作。补焊了无数遍,接线无松脱现象。有师傅能指点一下吗?还有个问题显示的时间不能同步,每次启动汽车时间总是归零。会有软件问题吗?

网友:
静音按键
关机丢时间是车机常电那条线接错了吧

网友:
拆下机子在维修台上试机会不会无声?这个判断很重要。因为车上的八条喇叭线只要有一条碰铁都会导至整机无声!!!如维修台上也无声查八个输出脚电压是否为供电的一半。静音脚有没开起。触碰输入脚有无噪音。音量音调丨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静音是检查过的,触碰IC输入脚有噪声的.喇叭线检查过。可能是静音线路问题,这个跟关机丢失时间不知道有没有联系。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个和你说的相似的机器,检查音频信号到哪里截止的,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音是检查过的,触碰IC输入脚有噪声的.喇叭线检查过。可能是静音线路问题,这个跟关机丢失时间不知道有没 ...

碰输入有声功放部分正常。查音量音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