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10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9-10-08):
一台ABB ACS510的7.5kw变频器,上电,面板显示ABB字样后,立即屏无任何反应,测24伏电源,发现电源是间断有因此判定电源故障,拆开外壳,未发现电容鼓包现象,接着测开关电源输入端电容上的电压,发现是电压缓慢上升,接着开关电源正常后,电压迅速下降,反复如此,再继续往前测量,发现电抗器输入端正常,经过电抗器输出端电压就出现波动了。到此,断电、放电。测量电抗器组值,发现四根线有两根是40欧,还有两根之间是2K。明显电抗器异常,拆出电抗器,发现接头处已经烧焦了(见图片)。重新焊接并上三防漆后,试机一切正常。这已经是低四次遇到电抗器开路的。

网友:
厉害修ABB变频器。

网友:
实战电抗不良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A:
Abb的一世英明都毁在这个电抗器上了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A:
Abb的一世英明都毁在这个电抗器上了

没错,今天修一台又是这个电抗器故障,测量都不用,直接拆机,简单快捷。

网友(2020-05-24):
单位好多ABB的变频器,想要维修都不给机会,真不坏啊

网友:
实战电抗不良故障。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