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LT24630X开机黑屏

楼主(2019-10-09):
长虹LT24630X开机黑屏   开机屏亮一下马上背光保护   电源背光一体板背光电路被别的师傅处理过 不知此故障有没有技改措施

网友:
检查下背光灯是否出错,然后想法技改不迟吧。

网友:
所谓技改,一般就是改LED了

网友:
量下高压变压器阻值。图上两变压器通用的。

网友:
高压变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