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厂空调机组蒸发温度计算

楼主(2019-10-09):
各位老师好,我们公司有个净化空调机组是用来控制房间的温度,蒸发器是在管道里,通过送风机的作用,把冷量通过管道送入房间,控制房间温度为21-23摄氏度,请问能根据房间温度推算出蒸发温度吗?也是遵循制冷温度减去5℃来计算吗?

网友A:
房间温度与蒸发器之间存在距离及传递间隔的关系,所以不能把房间温度作为制冷温度。实际的制冷温度应该与蒸发器出风口的温度相近,与房间温度有2~3度左右的温差。
房间温度为21~23度,蒸发器的制冷温度(出风口温度)约为19~20度,此时的蒸发温度应为14~15度左右。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额定空调工况下,蒸发温度是5℃,而这时房间温度在27℃,可以近似地认为房间温度即空调回风温度与蒸发温度之间的差值在20-22℃,因为蒸发压力不光受室内回风温度影响还受室外环境温度影响,当室外环境温度偏高差值稍低,当室外环境温度偏低差值稍高,所以如果不是在室外环境温度太低的情况下,楼主遇到的这种情况蒸发温度应在0-3℃左右,蒸发压力在4-4.3kg左右,如果蒸发温度再低较容易引起蒸发器结霜
如果洁净车间的空调不是循环抽取室内空气回风而抽取于其它空间,那么空调蒸发温度不取决于被制冷之洁净车间里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房间温度与蒸发器之间存在距离及传递间隔的关系,所以不能把房间温度作为制冷温度。实际的制冷温度应该与蒸 ...

谢谢荣老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额定空调工况下,蒸发温度是5℃,而这时房间温度在27℃,可以近似地认为房间温度即空 ...

现在是压缩机机体上都结二分之一的霜了,低压2KG,室外温度18℃,制冷剂为R22,请问怎么解决压缩机结霜问题?回风和新风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压缩机机体上都结二分之一的霜了,低压2KG,室外温度18℃,制冷剂为R22,请问怎么解决压缩机结霜问 ...

首先必须保证膨胀阀的调节杆调整在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以后也不得随便调动,这是操作和调整的前提!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对整个系统作出较准确的分析判断。
压缩机机体的任何部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这也是衡量系统运行是否正常的一项标志。
做好了上面说的“前提”外,如果压缩机上还是结霜不融化,那就是系统中的制冷剂过少了,蒸发温度过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必须保证膨胀阀的调节杆调整在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以后也不得随便调动,这是操作和调整的前提 ...

谢谢荣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