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修过的冰箱必须要加氟至回气管结霜才能停机

楼主(2019-10-10):
修了很多冰箱,更换冷藏室管路后,一般我们都会多盘一圈,以保证冷藏效果能更好停机,我发现我修过的回气没有气液分离器的,都必须要加氟到回气管结霜,不结到压缩机焊口,效果很好,例如昨天维修的容声209升双温冰箱,更换冷藏管路,加氟试机回气管结霜,想着大家都说内部满霜回气管发潮结露就行了,于是抽氟,抽到回气管一点霜都没有,观察冷藏室管路满霜,最大档开了一夜,今早8点试着调小档位,0.5档位都不停机,冷藏室是满霜的,于是继续加氟,加至回气管距离压缩机10公分处结霜,运行一个小时后,调整档位5档停机!图省事没有接高压表,低压表也不准,所以只能模糊发个帖,看看同行们有何见解,欢迎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只有回气管结霜,压机温度才能不过高,否则压机经常不停机最后过温保护

网友:
不能抽  抽的马力大 抽太多了  只能放  打开上下门  冷气跑了  低压表处就上升了   然后放  放个10秒 差不多 在试机 直到回气管结露 或者不结露能停机也行  冰箱修好 不要马上开7档  4档能停机就可以了  反复停机后2-3次后 在开7档就可以停机了   回气管结霜会滴水 少霜的还好 多霜的几天就得清理一次顾客也嫌麻烦

网友:
是不是冷藏盘管没贴好后背?我盘的管子不用结露都能正常停机的!

网友:
制冷剂多和少,处理的做法极端了,难道就不能箱外的回气管不结霜,而又能停机的途径?

网友:
,更换冷藏室管路后,一般我们都会多盘一圈,

      跟停机没有多大关系吧。跟节流,盘管工艺,抽空,冷剂质量,温控器等有关

网友:
真空没抽够?

网友:
只要蒸发器能满霜温度降到使用温度停机就行。

网友:
有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接露,或者非要某个状态,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尤其在改变系统的情况下,最好以实际效果,适当的加减制冷剂。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发现没原机没有液气分离器的,加到回气管冰凉刚结露不结露时冰箱没停机,开最小档位都不停,后来又补了点,回气管微微结霜,至压机焊口5,6公分不结霜,能停机了,最近修的一台索伊190机械三门冰箱,停机时高压压力0.3mp出一点头,坐标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