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3d50738i不开机

楼主(2019-10-10):
长虹等离子电视不开机,电源板供电正常,x板FGPF4536击穿两个,保护了不开机,断开x板能开机,求大神指点,x板坏了跟屏有关系么,怎样判断屏是否有问题,给点维修思路,第一次修等离子,谢谢了!

网友:
仔细查,换好件

网友A:
还有很多场效应管击穿了,继续努力

网友B:
锤子伺候,昨天一台55三星等离子叫我回收,全好,说随便给几十,,一看是等离子,说不要钱就不要,故障率高的个玩意,看电视一个小时顶台空调的电费,跟钱过不去谁敢用这个玩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锤子伺候,昨天一台55三星等离子叫我回收,全好,说随便给几十,,一看是等离子,说不要钱就不要,故障率高 ...

可惜了,咋没有人让我遇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咋没有人让我遇到呢!

还在家里,快来拿,店里几台四十几液晶就卖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很多场效应管击穿了,继续努力

会不会y板也有问题

网友C:
检查X板的两排线是否开路,开路会通电烧X板,等离子最好不要断任何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X板的两排线是否开路,开路会通电烧X板,等离子最好不要断任何信号线。 ...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家里,快来拿,店里几台四十几液晶就卖不出,

这位师傅!你店在什么地方?等离子我全部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