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LG 47LW4500-CA开机显示图标后,背光亮无图像。

楼主(2019-10-10):
今天修了一台LG 47LW4500-CA电视,故障比较特别:开机显示LG图标后,背光亮无图像,灰白屏,没有字符,按遥控也可以开关机。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逻辑板上也一直有正常电压。请问朋友们是否遇到过这个故障,帮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换逻辑板试一下,如果不行就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按键方面的故障!

网友:
  屏可能坏了。

网友:
主板问题,试试补焊CPU

网友:
灰屏主要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查查电压及排线

网友:
把边板的排线先断开一边试一试,如果其中边有显示,就是屏幕问题。如果两边都没显示就是逻辑板和主板有问题。

网友:
测试五大电压

网友: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