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压力锅PHT5096H不加热

楼主(2019-10-11):
显示操作屏一切正常,可操作,电脑板,18V,5V都正常,电磁线圈有轻微哒哒声。不知啥问题,看样子这压力锅没咋用过

楼主:
维修中,不知道啥坏了

网友:
按电磁炉检不到锅或线路故障(多数电磁炉的E0)维修方法检修

网友:
对,就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大功率电阻是重点、

网友:
这样的物件很有可修性,修一个很可观坐观结果。

网友:
这款坏了不易修复。

楼主:
这几款电压力锅的电脑板,厂家都停供了

网友:
降压电容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