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激光打印机卡纸通病维修1020,1106,1108

楼主(2019-10-13):
家里用了几年的惠普1020前排偶尔卡纸,最近只要打印就卡纸,完全没法用了。度娘了一下原来是进纸继电器出了问题,拧开后面一颗螺丝拆开侧面外壳就可以看到了。把它拆下,清洁干净,找个电工胶布粘好就行了,非常简单。

拆外壳

拆外壳

继电器

继电器

清洁干净

清洁干净

粘好电工胶布

粘好电工胶布

网友:
修过N台了  哈哈  新的是不会出这个故障的,都是多年的机器才会这样。。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应该是这个打印机的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不过就想问一下楼主,这个方法不知能管多长时间,长时间使用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希望得到根治

网友:
是粉尘造成接触不良吧

网友:
可能是进纸继电器复位不正常了

网友:
谢谢分享,但是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