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压缩机回油相关故障的分析与排除

楼主(2019-10-14):
1案例一、异常油压保护
  现象:
  某工地机组调试时,开机2分钟即油压保护停机,检查系统管路及油路未发现异常,更换油压保护但未固定到机组上可正常工作(见下图),但装到机组上后又出现油压保护。
    分析:
  判断问题根源在于安装,检查后发现该控制器的固定螺丝比正常螺丝长了约2mm,装上后顶住了控制器内部构件,造成非正常保护。
  教训:
  机组组装或维修时其各种控制器的固定应使用原配螺丝,必须用替代品时,要选用长度合适的件替代。
  2案例二、低温机组油压保护
  现象:
  某工程运行3个多月基本正常,近期突然低温机组的压缩机全部油压保护;经仔细的测量检查发现该工程的低温机组的油平衡器均调节过低,低温油过滤器前后压差达0.6bar左右,油箱满油。
  油压差阀工作正常。其中3号压缩机油位明显偏高,1,2号压缩机无油。测量3台压缩机油泵,油压差均为1.8~2.2 bar,油泵无故障。
    分析:
  初步分析原因:
  1、油位平衡器出厂后未调节,油位偏低;
  2、油过滤器脏堵,加油量过多;
  以上原因造成油位平衡器基本不回油,压缩机油管始终是冰凉的。
  油箱满油后,油通过油压差阀进入中间级回气,导致压缩机的油主要是从中间级回油,3号压缩机的过冷回气管直接与油压差阀旁通管靠在一起,并且3号压缩机过冷回气为最末端的。导致3号压缩机回油过多,而1、2号压缩机无油。随着天气变冷,回油问题突然爆发。
  措施:
  放掉部分油,更换油过滤器;
  很快3号压缩机因中间级无回油导致压缩机油位明显降低,再重新调节油平衡器,3台压缩机的油位全部恢复正常
  3案例二、中温机组低压保护
  解决过程:
  1、中温压缩机的停机延时设置为60秒,时间偏长,调整为30秒。
  2、系统低压到达设定停机点延时后,控制器上显示压缩机停机,但实际压缩机仍在运转,重新扫描系统后正常。
  3、中温压缩机的卸载控制颠倒,更改输出点极性后正常
  经验总结:
  1、在EMS系统调试中,若系统增加或减少硬件后,应重新扫描系统。
  2、DANFOSS控制器的卸载控制逻辑适用于NO卸载电磁阀,在使用NC电磁阀时,实际接线应与设置相反。
  即:控制器设置卸载点为常闭,但接线为常开。
  4案例四、油分工作不正常
  现象:
  储油罐内从视油镜内看不到油位;油分后的视油镜内看不到有分油现象的发生(无气泡);用力敲打油分,才会看到有油分离出来的现象;
    结论:
  油分工作不正常,不能正常分油;
  措施:
  1、打开油分(油分在开机前已按照公司要求处理过),未发现脏东西(不是脏堵);
  2、浮球阀也能上下工作(无摩擦或卡住的地方);
  3、为增大浮球阀的浮力,即增大其开启度,将浮球阀可适当调低;
  4、另处理一下储油罐上的油压差阀,使其保持畅通。
  处理后:
  油分正常工作,机组回油正常。
  5案例五、压缩机油位控制器结霜
  现象:
  某店低温机组开机调试,第一天运行正常,晚上回收制冷剂后,关闭系统,曲轴箱加热器晚上一直送电工作。
  第二天开机后,1#、2#压缩机油位控制器及供油管路开始结霜,只直完全包满。
  压缩机回气阀及曲轴箱均没有挂霜。
  分析:
  该店采用的是双吸气机组,储油罐原来到回气管的连接管路,改到了储液罐顶部的A9阀管路上,中间没有油压差阀和其它阀门,和A9管路相连时用的是毛细管。
  储油罐底部的供油管路分2路,分别装有油压差阀,以满足不同回气压力的压缩机供油要求。
  油位控制器结霜因为里面肯定混有了液态制冷剂。液态制冷剂不是从回气来的,而是从储油罐来的。
  储油罐还有2个连接口,一个来自油分,一个和储液罐相连。油分上面的排气管装有单向阀,爬高的排气管也都装了回油弯和倒油弯,不可能回来液态制冷剂。
  和储液罐的连接管路的接口高过液位,所以昨天没有结霜。晚上回收制冷剂后,储液罐液位高过了接口,停机后就会有液态制冷剂流到了储油罐,导致第二天开机油位控制器结霜。
  处理:
  应急:将和储液罐连接管路上的球阀关闭,只开3#压缩机,将储油罐里面的液态制冷剂消化掉。
  根治:在和储液罐之间的连接管路上安装单向阀,防止储液罐里面的液态制冷剂流向储油罐。

网友:
有营养,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