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XQB70-19SG全自动洗衣机一开机显示PE

楼主(2019-10-15):
LG-XQB70-19SG全自动洗衣机一开机显示PE,该机我已换过水位传感器、门吸,还是开机显示PE,请各位高手帮我一下,先谢谢各位!!!!!

网友:
你就只有一种水位?
你知道水位的通用性并不理想吗?

楼主:
是的,究竞故障出在哪里?插水压管下面有四根线到电脑板上,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究竞故障出在哪里?插水压管下面有四根线到电脑板上,这个起什么作用, ...

你不会拍图?

楼主:
图片我不会传?

网友:
如果是潮湿的地方从水位开关飞线到电脑板试试。

网友(2020-05-05):
为什么不找电器维修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