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波轮洗衣机开机显示E9

楼主(2019-10-15):
     海尔tqb80-s1788波轮洗衣机开机显示e9,这个是个什么故障代码,有没有熟悉的朋友告诉下

网友A:
波轮:高压保护,电压高于于额定值30%,新代码取消 滚筒:烘干温度传感器异常,烘干温度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损坏,新代码F9 复式滚筒:冷凝温度传感器异常,烘干冷凝用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断路。程序持续1s检测到温度传感器的阻值处于0或无穷大,则报警;新代码:F8 ER44:滚筒进风口温度传感器异常,滚筒进风口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断路。程序持续1s检测到温度传感器的阻值处于0或无穷大,则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轮:高压保护,电压高于于额定值30%,新代码取消 滚筒:烘干温度传感器异常,烘干温度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 ...

电源板坏了,好像查是电源板和控制板通讯故障,已经修好了

网友:
你不会是我这的把,前几天有个E9放弃了。查也是通讯故障,说电源板。控制板。电机都有可能

网友(2020-05-17):
引用 楼主:
电源板坏了,好像查是电源板和控制板通讯故障,已经修好了

你那是哪里坏了啊,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