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利中央空调的问题

楼主(2019-10-15):
请教一下师傅们,开利30PXY110B这款机子,放油加油是不是在冷凝器底部的那个检修阀那里?阀的上面是外置油滤。然后低压段也没看见加氟口,就蒸发器上面有个阀门,有个堵头,应该怎么加氟呢

网友:
开利机组没有放油的必要。如果油位低报警,请检查油浮子开关。如果因维修放制冷剂带出部分冷冻油,判断为缺油的故障,可以从外油滤下端接口处用油泵加油,加油最好不要超过2-3升,如果还是报油位低。说明机组有泄漏点。需要正式检修。如果油压差过低报警,,冷凝水温又高于20度以上,内外油滤及油泵确定没问题,如果判断油脏而准备换油也大可不必(油脏多数是因为压缩机烧坏造成,或人为造成)。可以用更换内外油滤的方法清除油内杂物。特别是内油滤!
如果确定放油外置油滤下端即可放油。
加制冷剂可以从蒸发器连接膨胀阀的截止阀加氟。
个人建议仅供产考

楼主:
感谢不吝赐教,那内置油滤是不是在压缩机的顶部还是哪里?外置油滤出口连着压缩机顶部的,粗略的看了一下没发现应该拆哪里

网友:
发个照片什么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不吝赐教,那内置油滤是不是在压缩机的顶部还是哪里?外置油滤出口连着压缩机顶部的,粗略的看了一下没 ...

压缩机进油管那里。有个内六角的孔,用内六角把闷头拆下来就看到里面的滤芯了。滤芯上有个拉环,用力拉环就可以把油滤拉出来。
拆时先把高压截止阀关死,外置油滤的阀门关死,压缩机进油管旁边有个维修端口,带顶针的,从那里接上加氟管把里面的压力放掉,即可拆了。拆卸时要慢,防止里面还有压力。闷头松动时会有制冷剂外泄,当没有制冷剂外泄时即可。如果长时间发现还有制冷剂外泄,说明你有的阀门没关死。如果确定阀门都关死了,还有制冷剂泄露,说明进油电磁阀关闭不严。

楼主:
太感谢了,又涨了见识,

网友:
学习学习,都是好人。

网友(2020-01-13):
学习了,大佬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