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5P外机问题

楼主(2019-10-16):
120的外机故障。试机内机出pb。查是低压保护。关机加氟中故障码消失。开机加氟压力始终不涨。感觉加了不少了一关闭氟罐又归零了。而且过会再上电又会显示pb。断开再上电代码又消失可以开机,不过效果不好。师傅们给看下是哪里的问题。有可能是外机系统里有堵吗

网友:
堵不堵不知道!
不过你还有命在这求助,运气太好了。五匹是三相,不会卡死,楼主有点人品,没短接高压保护。这么个加注法,一但人品不好分分钟全村人到家里吃饭!
低压不够就加注?不查下吗?现在的氟型可不是好玩的。还用老旧方法修机是会把命搭上的。
新装机、迁移机、使用中的机、别人修不了的机、出同样的故障查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是堵了或是高压阀关了吧?这是在“收氟”,不能胡乱加氟!

网友:
确定高压阀是打开的吗?如果没打开话,你这样加氟,是非常危险小心炸机。

楼主:
谢谢回复,咱还是说正事可以吧。高压低压阀门都是打开的。我提着大半罐净重十公斤的R22,哪怕都加进去也不至于爆炸的吧。

网友:
不懂理论的,不是专业的,半桶水的……数这号子的胆最大,危险安全大脑从不考虑。看看五匹机也来乱搞乱注冷剂,看来安全走人已是大幸了。  总的一句话,倒霉的总归是用户。

网友:
相序查了吗?还有管路有没有折弯太多跟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