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请教高手!你们最好的焊台烙铁头能用多久?

楼主(2019-10-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 看维修量的 多少  和维修的设备  修工业电器 和修手机的一定有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一个烙铁头放了10年了 还没有坏呢
经常用的这些个 坏了就换一个 没有算过用多长时间

网友:
烙铁贵的 不一定代表他的烙铁头比别的多用多长时间
烙铁头本来就是耗材 坏是正常的 它有寿命

网友:
要看使用的情况,如果摆在那里不用,一辈子也不会坏,这不是和你抬杠。

网友A:
最便宜好用的也就936   T12吧 ,!其他好用的都贵, 936的头我还没有发现又好用的,拖锡的那种,都tm脱不了锡,我自己用红铜做到烙铁头可以拖锡,就是不耐用,用几天就要,搓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好用的也就936   T12吧 ,!其他好用的都贵, 936的头我还没有发现又好用的,拖锡的那种,都tm脱不了 ...

高频烙铁头3-5块一个,换可以用。一个用年把,坏了就换。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除了本身质量好坏,使用频度,使用方式不同对烙铁头的寿命影响很大的。

网友:
用白光的

网友:
每年都要换,还能用多少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