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接了台松下微波蒸烤一体机无从下手,谁懂?

楼主(2019-10-16):
顾客今天中午送来一台松下微波蒸烤一体机,这玩艺头一次见!淘宝上卖两千八百一台!
插电,显示屏能显示,调节微波火力显示屏有相应显示,调节加热时间显示屏亦有显示,启动开始键,显示屏倒计三秒便数字全无,同时并没有加热迹象,炉膛灯亦没有亮(开门灯会亮)。一头雾水!无从下手!求助!型号:松下DS581M

楼主:
上面描述错了,启动加热时炉膛灯有亮,但不加热,三秒即灯灭。

网友:
前几天报价一百七八十,用户就弃修了

网友:
主继电器电源到了吗。到了查三大件,没到查主板、触摸板

网友A:
是搞维修的,拆下来东测西测测,以后才能不求人

网友:
打开机盖没有?看看是变压器的,还是变频的?这价位一般是变频的,不大好搞。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搞维修的,拆下来东测西测测,以后才能不求人

这些轻接触板很艰搞,他用炭墨粉作通道一亘受潮,和掉粉就玩完,买这块炭墨粉胶等于买一个国产。

网友:
拆都不拆开就来求助啦  会也什么结果

网友:
松下变频微波炉,开机3秒就保护,微波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