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空调显示H19故意

楼主(2019-10-16):
接修台松下变频空调维修,接到用户电话说是空调开机1分钟定时灯闪不开机,上门开机马上室内机指示灯闪用遥控器读出代码是H19查故意表说是室内电机锁死,然后我拔开插头重新开机有好了,一直试机正常没办法只好折板电机回店试机也正常啊测量电机反馈电压2.26到2.27跳动,电机电容1.5正常电机也不卡住不知道查那了,希望同行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那是内机电路板风机电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内机电路板风机电路故障。

谢了是风机驱动电路问题吗?

网友:
时好时坏检查接插件是否松,电路是否有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