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10-22):
用PE重做系统,怎么备份C盘的资料,是不是只备份桌面,和我的文档就行了,

网友:
真是幼稚的问题

网友:
整个备了,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整盘备份吧

网友:
在你备份时会有选择·········

网友:
你这问题不好解释啊。
C盘通常是系统盘,默认情况下桌面和我的文档会在这个盘。
但是要备份哪里,通常取决于用户的使用习惯。比如用户喜欢把软件都安装在C盘,这些软件需要备份不?系统的驱动一般也在C盘,需要备份不?
如果对用户比较了解,或用户就是你自己,这还好说一点。
否则还是直接C盘整个备份算啦。

网友(2019-12-02):
备份自己要的数据,其它系统自带

网友:
回来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