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2的充电电流,看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文

楼主(2019-10-24):
看了很多关于3842的网文,有点迷糊了。看到了两篇,关于调解电流的,怎么好像互相矛盾不一样啊。

第一篇:说是S极的取样电阻越大输出电流越大。
第二篇:却说是S极电阻越小输出电流越大。具体原文如下:

LM324在充电器中,使用非常广泛。较次的充电器,只使用了324中两个运算放大器。作为红、绿灯转换,表示充电器的充电状态。多数充电器使用LM324中三个运算放大器,两个运算作为红绿灯转换。另一个是大多数人可能还不知晓。它是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保护放大器。也就是常说的充电器的恒流作用,它的工作原是:运算放大器的正相输入端,用电阻固定分压,在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输入电流检测信号电压,在静态时,反相端电压低于正相端电压。输出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高电位。钳位二极管反向截止。当充电电流大于或等于设定值时,即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电压等于或大于正相端电压时,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开始下降。反相输入端电压越高,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下降就越多。利用二极管的钳位作用,使光耦输入端的电压随之也下降,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也下降,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也就跟着下降。这个运放放大器,又起到限流的作用。即**了最大充电电流。只要改变运算放大器的正相输入端的固定分压,也就改变了充电器的最大充电电流。充电器的变压器中,充电绕组的线圈,线径是固定设计好的,一般不宜过分加大充电器的最大充电电流。略调节增大一点,还是可以的。

以前,认为开关功率管的S端电阻是调节充电器功率用。现在看来原来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也曾对一个充电器调整过,是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始终不大,约为1.65A左右,想把它调整为1.8A的充电电流。原功率管S端的电阻是1殴。将其改为0.68殴。充电电流略增大点。心想再增大点。将S端电阻改为0.47殴。通电。“啪”的一声。充电器的功率管、整流二极管、保俭线、3842.、大小电阻等,烧坏一大堆。太惨了。

网友A:
就一块充电器上的3842连发多帖上来,建议先学好基础知识。

网友B:
哈哈哈哈,您分析的很好 ,等会就会有朋友说你,研究的再好 ,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又能搞几个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块充电器上的3842连发多帖上来,建议先学好基础知识。

不懂就问,这个不是学习之道吗,那都懂了何必来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您分析的很好 ,等会就会有朋友说你,研究的再好 ,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又能搞几个Q, ...

以学为本,这里不就是学习的地方么

网友:
两个说法不矛盾,是楼主误解了,这两个电流一个是初始阶段充电电流,另一个是充电末段的涓流

网友:
哈哈,楼主,不用管哪种类型的充电器,想调节充电电流都是类似于调节充电电压来实现的,也就是调整脉宽来调整充电电流的你还研究着减小开关管S极的电阻,减到一定的极限,失去保护作用,肯定就会听到“啪”的一声

网友:
s极的电阻是原边峰值电流采样,太小变压器磁芯饱和,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2022-11-17):
两个说法并不矛盾。

网友:
运放那个电压是参考电压,通常用431的RK并联,钳位在2.5V作为基准电压做比较用的,两种方法并不矛盾,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