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现在格力多联机跟大金比怎么样了?

楼主(2019-10-26):
一同学的别墅要装修了,让我安排一套中央空调,目前在两种方案选择,大金VRV N系,外机是8匹跟7匹,格力star系列,外机是224跟160.内机都差不多,经销商报价差价达到18000,我同学貌似偏向于格力,毕竟比较经济实惠,但是又怕质量问题,我中央空调接触的少,平常都是分体空调,感觉用起来差不多,请问各位老师傅,格力现在的多联机可不可靠?毕竟价格差这么多挺有性价比的,如果实在不行,就叫他咬牙上大金了!

网友A:
同学都盖别墅了,家维人员真苦逼,还在安装空调。

网友B:
都买别墅了,还要咬牙吗? 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买别墅了,还要咬牙吗? 在什么地方?

如果这个差2万,那个也差2万,那一套别墅要差好几十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差2万,那个也差2万,那一套别墅要差好几十万啊!

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都盖别墅了,家维人员真苦逼,还在安装空调。

是啊,他好几套房子,所以才想要问一下性价比高的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

也不能这么说,他好几套房子,如果一套房子能省个20多万,总体可以省下上百万,可以在我们这里的市区再买一套了,毕竟各人想法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学都盖别墅了,家维人员真苦逼,还在安装空调。

主要是都住上别墅了;18000还是个事吗;所以现在维修不好搞了..........大老板都纠结18000了;何况我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都住上别墅了;18000还是个事吗;所以现在维修不好搞了..........大老板都纠结18000了;何况我们呢 ...

大哥,我们话题跑偏了,现在是9+6.6的格力64000 .大金是8+6的外机82000元,打算找书房在加一台32的内机,格力再加3500,大金要一万多,算起来差价20000多了,他叫我拿主意,我也不敢确定啊!

网友:
我不认为大金有多好,都是吹出来的,之前单位承包银行维修,就数大金坏的多。有一次多联机中的一台压缩机坏了,在保内,陪售后一起搞,第二天新机装上还是报电流保护,查到最后新换的压缩机是坏的(原装全新大金压缩机),第三天又换了一台装上才正常。其他的故障就不说了。我看格力就行。质量不比大金差,价格还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