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显示红色咋回事?

楼主(2019-10-31):
电脑显示器显示红色,是怎么回事?有谁知道呢······

显示器红色

显示器红色

网友:
换个墙纸试试。

网友:
检查连接线或者电脑显卡

网友:
换个墙纸试试

网友:
感觉是数据调乱了,菜单语言都乱了。想办法重置一下。

网友:
原来是花金币才能看故障图的那位

网友:
哈哈,居然是俄文呢。自己调乱了吧。

网友:
我会调,因为我不认识字,能理解图的意思。

网友:
检查连接线或者电脑显卡,连接线的接口接触不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