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换转子,转子铁芯偏短

楼主(2019-10-31):
55-2的电机,定子铁芯长215。转子坏了,原厂的太贵,配了个新的,现在新的长度195,短了两公分,影响大不。螺杆空压机上的

网友:
影响大不大?这还用问吗?

网友:
如果是定子铁芯与转子间隙部分偏差2CM 估计电流会超标,电动机运行时会发热比较严重,不建议这样做,除非转子铁芯的长度与原来的一样。

楼主:
就是转子短了两公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转子短了两公分啊

定子没铁芯(转子的铁芯)通电时,说的是长了的那两公分。磁通电流可增大的,会发高热的,那二公分段的漆包线流过电流几何级的加大。最终烧坏线包!别说两者长短了,就两者的间隙加大点也改变磁通量,会发热的!转子里的鼠条数量也会影响整机电流的。
你不懂电机不能这么胡搞!

网友:
估计电流会超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转子短了两公分啊

    螺杆空压机电机比较讲究,上周,我修了一台18,5千瓦的螺杆空压机电机,数据和普通电机差异很大,用户在我住医院期间找别人修理的,仅仅使用了一个月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子没铁芯(转子的铁芯)通电时,说的是长了的那两公分。磁通电流可增大的,会发高热的,那二公分段的漆包 ...

因为以前我们经常这么搞,37/45/55都是直接换定子,铁芯有长有短,现在这个机器特殊,不太放心。因为去年一台75-4的就是换了转子电流超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子没铁芯(转子的铁芯)通电时,说的是长了的那两公分。磁通电流可增大的,会发高热的,那二公分段的漆包 ...

电流会大一点,但不会太大,其实就是相当于增大了端部的无效导线,漏磁变大了。主要还是电机力矩比原来小了

网友:
解决不了问题,看看热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杆空压机电机比较讲究,上周,我修了一台18,5千瓦的螺杆空压机电机,数据和普通电机差异很大,用户 ...

注意保重身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保重身体啊,

感动,谢谢关心。